家用冰箱开、关门的力一般是多大,按什么定的?

楼主(2014-06-27):
请问家用冰箱开、关门的力一般是多大,按什么定的?
有大侠了解这方面的吗?
请提供一下,多谢。

网友(2014-10-29):
冰箱门关合是通过门内侧的磁条,通过吸附能力关合,计算力,可以用拉力计进行测试,单位是KG,冷冻门的吸力要比冷藏门大。那么关门的力就可以从开门的力中总结出来

网友(2015-02-03):
有国家标准吧,我看他们实验室有检测打开门体的最小拉力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