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困惑问题求助

楼主(2014-06-27):
小弟一直以来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按照进化加工原则,作为工作母机的机床,其精度总是要比被加工零件的精度高,那么母机的组成零件又应该是由更牛逼的机床加工出来的,那上溯到源头,最牛逼的机床的部件是怎么制造的呢。。。。。好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求解

网友:
楼主去看看这个帖子吧,应该能找到答案。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hlight=%C4%B8%BB%FA

网友:
不完全是,还有人的作用在其中,还有工艺呢。

网友:
慢慢进化的..相互交织穿插
手工应该是主要因素,比较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制造过程毫无意义
伽利略的望远镜什么的,一开始不都是手工磨的

网友:
这问题很有哲学性,但个人感觉大人生出的小孩不一样比大人笨或难看也一个道理

网友:
人类进化、社会进步的..从手工制造工具到过程主观能动、目的性的制造,进步呀!

网友:
真巧,今天看到一篇文章。

机床加工精度的发展
切削作为加工物体的手段由来已久,尤其是磨削
加工可追溯到上古时代,但作为通用机床是18世纪才
开始形成,到18世纪后期才有了较明显的发展,当时
的车床结构很简单甚至还没有拖板和进给丝杆。到
19世纪在英国出现了作为商品的通用车床,推动了工
业进步。当时,虽然已有了蒸汽动力机,但为避免咬
缸,甚至出现大型汽缸和活塞的间隙高达5mm,而且
进排汽需人工控制,因此性能和效率极差。依靠新的
机床与加工工艺,使汽缸与活塞的配合间隙缩小到
2mm,并制造出灵活的自动换汽机构,蒸汽机性能大大
提高,这一成果推动了英国的工业革命[2]。有了各种
机床,随之而来的是精度问题,当时有一种相当普遍
的看法,称为“精度降低论”,即鉴于一台装有一级精
度母丝杆的车床只能车削出二级精度的丝杆,由此推
论所生产机床的精度不会高于原机床的水平。
但随着机床的发展,机床的精度越来越高,这是
由于人们对精密加工基本思路的逐步开发而取得的。
其中最早也是最有名的三块平板理论,是英国威特瓦
斯首先建立的。三块平板不需要任何基准,通过相互
配刮,就可得到理论上无限高精度的三块平板,在此
基础上,还建立了高精度直尺、角尺等一系列高精度
基准件,从而使加工零件的几何精度大大提高。对机
床制造来说,它直接使机床的导轨和零件接触面的制
造水平大大提高。
补偿理论的出现使机械加工走出了“精度降低
论”的牢笼,加工精度获得突破,机床关键零/部
件———丝杆和齿轮的加工精度得到提高,将此原理应
用于直线刻线机、圆刻线机和齿轮加工等不同领域,
都取得很大成功。
不久,就有人提出新的理论,称为“过定位和弹性
平均理论”。根据空间定位理论,经典的设计原理认
为过定位是有害的,而新的理论则认为在高精度领域
里采用过定位方法反而有利。另一方面,新理论认
为,在单项精度提高受到限制时如采用误差平均手段
可获得突破[3]。
到20世纪中期,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和完善,出现
了数控机床,它除了提高机床自动化程度与性能外,
对提高机床精度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计算机给
机床带来的又一个巨大进步是实现了在线补偿,这一
技术不再需要预先测量出误差值[4]。
最近出现了神经网络控制理论,它用计算机模仿
人脑的思维过程,使控制系统具有自我学习功能。机
床能根据每次加工出的误差情况和不同工况下的误
差类型,自动找出各种工况下的误差规律,并定出自
动补偿方案,逐步逼近,使自动补偿精度随机床使用
时间的增加而逐步提高。神经网络是未来提高加工
精度水平的很有希望的一种方法[5]。

网友:
看来了解一些“机械科学技术发展史”还是有助于理解一些概念的。

网友:
想得太宏观了吧。想想一个有能耐的雕刻家,就那几把刀就能刻出大美人。。。

网友:
机床装配上经常用到铲刮,就是为了解决机加精度不高的原因。正如前几位大侠讲,还有工艺等多种手段提高加工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