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相机参数的调整

楼主(2014-06-27):
请问工业相机参数中,亮度、曝光时间、增益的本质区别是什么,能否说的形象点? 求大神指教。

网友:
这个根据具体型号的相机来看了!有的是0.04ms—93ms,有的是1/71000s—2s,有的是1/7000s—7s等等,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曝光时间都不一样哦!各个品牌的工业相机主打的地方都不一样!对,就是相当于相机中的ISO的意思。增益大就相当于ISO的值高,增益小就相当于ISO的值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