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输出扭矩与切削力的关系,两种计算方法结果迥异

楼主(2014-06-27):
电机功率30KW,经过变速装置,主轴最大输出扭矩1450NM,此时转速为10-200RPM;
假设主轴接上刀盘,刀盘直径为300mm:

        那么根据主轴输出扭矩可算出刀盘外径其切削力为: 1450x300/2/1000=217.5N

        如果按照电机功率来算刀盘外径其切削力为:30x1000/(3.14x0.3x200/60)=9554N

两个数值相差很大,是不是我哪里理解错了,还是公式应用错了呢?请大大指教。

网友:
坐等高手,我个人理解,你的两个方法都算错了!

网友:
楼主你第一个公式错了。
应该是1450/(300/2/1000)=9667N

网友A:
3楼说的对,楼主把乘除搞错了。
根据T=F×L,T是扭矩,F是切削力,L是力臂。F=T/L,  T=1450Nm, L=300/2mm, F=1450Nm/(300/2)mm=9667N。
T=9550×P/n 计算的,P是电机功率。你要清楚,1450Nm是最大扭矩,是减速之后的扭矩,应该是根据 T=9550×P/n 计算的,n越小扭矩越大,也就是10rpm时是最大扭矩1450Nm。但是根据T=9550×P/n 计算 得到 n=10rpm时,T=28650Nm。n=200rpm时,T=1432.5Nm。这个跟你的已知条件也不大符合啊。
而你第二个计算的方法是不是 力乘以角速度等于 扭矩的计算公式呢?  T=F×a ? 这个公式对吗?
而P=T×a  这个才对吧。

网友:
LZ,我不知你的机床效率如何,30KW电机在10RPM时最大扭矩才1450NM?在200RPM时才72.5NM?所列公式也是错误的,不知您如何把他们连在了一起?

网友:
第二个公式勉强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说的对,楼主把乘除搞错了。
根据T=F×L,T是扭矩,F是切削力,L是力臂。F=T/L,  T=1450Nm, L=300/2mm ...

您说的是对的,是我把等式写错了;至于你说的电机功率问题是这样的,我这里采用的是伺服主轴电机,其电机特性决定电机在某个转速之间为衡扭矩状态,这时的电机功率与转速呈线性关系,当电机超过某一临界速度时,电机保持衡功率状态;第三点,我是用P=FV计算的,其中V为线速度。

网友:
首先说主轴最大输出扭矩1450NM。
功率30KW,T=9550*30/200=1432.5NM,此时计算与最大输出扭矩基本匹配,转速10-200应该是变频器调速,基频以下,电机为恒转矩输出,所以说明没有问题,10RPM的时候输出扭矩也是1450NM。
其次是切削力,这个大家的计算基本都对。f=T/l=1450/0.15=9667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