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轴上,铣两个键槽,这两个键槽呈一个角度,怎么加工啊?

楼主(2014-06-27):
如图,两个键槽夹角是170度,怎么加工?

网友A:
分度头

网友(点评):
好吧,就这么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度头

TKS,有好多东西没见识过

网友:
这轴设计的真坑啊

网友B:
现在不是线切割都可以

网友:
这种设计除非特殊要求,一般不推荐

网友C:
最好对称,这个机构是工艺上面不应该出现的吧。除非特殊

网友D:
听说回复会有积分,新人试试看

网友E:
这种设计,不是高手。就是菜鸟

网友(点评):
高明的回复

网友:
在铣床工作台面上装分度头,工件长的用一夹一顶。

网友:
如果你能说出道道来,怎么设计都行

网友:
立铣加分度头。

网友:
分度头可以实现

网友F:
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

网友:
加工的话是分度头     做这个轴的设计 也是个人才

网友:
或者是起其他作用

网友:
一次测绘机械式剪床偏心轮轴一开始没注意键槽的位置关系,装配时发现是有角度关系的,后来又拆下重铣了。
在这个例子中主要是涉及轮子上的大齿轮离合器位置与偏心轮(刀片最高点位置)的位置关系。
一般没特殊要求,为了加工方便,应该是在一条线上的。
有的铣床工作台一侧是可以安装分度头的,而且可以与工作台配合。

网友:
这连接是花键连接还是怎么的啊。

网友:
这时候不应该上高大上的车铣一体机吗

网友(点评):
就是六角车吧,有大师专搞这个的

网友:
这种设计还没碰到过呢

网友:
不知道这种设计 对轴的使用性能有影响么?

网友G:
通的不,通的线切割。
不通,量小普通的铣床加分度头,手工摇。自进刀。
      量大数控铣加分度头,不过分度头转动用伺服电机转动,自分度。自进刀。
      量超大改专机

网友:
这样可以吗

网友:
用分度头可以搞定,但最好改设计。

网友:
没看出有什么特别的,对称键能干好这个也一样能干好。顺便说一下,分度头不能用于要求高的分度工作,请拍砖。

网友:
我所知,机械设计手册的行星齿轮减速机输出轴上两个半圆键槽成120度布置!为什么不设计成对称键槽?

网友:
分度头加工 很好做的
有好多离合器
都要求这样子的

网友H:
我发现好多人对最基本的机械加工的常识都没有就上来乱岔,轴上的键槽有用线切割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

轴小用分度头,抽大用靠模解决。

网友:
为啥设计成这样??

网友:
这个设计有点坑,立铣装分度头,轴尾端用顶尖顶也可以加工出来。

网友:
带动力头的车床比较好做这样

网友:
先不谈论设计的合理性与否。
1.若盲槽,建议使用3轴+分度卡盘即可实现。(也可以设计170度的分度工装和分度卡盘原理一致)
2.如通槽;插槽+分度装置即可。也可以使用线切割割出来。
自己把握好:设备、成本、时间就好了。

网友:
一般此角度为120°较常见,易于装配,用分度头分度。

为何要170°?怎么定出来的?

网友:
孤陋寡闻了,没见过这样做的

网友:
摇分度头

网友:
我也想晓得

网友:
上铣床用分度头分度加工。一般不会采用这种设计的

网友:
我认为在立铣上用分度头能干出来。但是最好是改变设计,改成对称布置,这得与设计师商议。线切割没有用于在轴上开键槽的。

网友:
分度头,工件立起来!

网友:
奇怪的设计,不过还是能加工,立铣上配分度头加工

网友:
用分度头

网友:
用分度头可以,但是奇怪怎么会这样设计

网友:
请问怎么添加的图片?

网友:
这个很好做。分度头就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I:
找块铁板,铣10°坡面,在坡面留与键槽同宽的定位凸台,然后将先加工的轴上键槽卡在定位凸台上,用V形卡块压紧轴。最后铣成170°夹角的键槽。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发现好多人对最基本的机械加工的常识都没有就上来乱岔,轴上的键槽有用线切割的吗?

大侠说的是,没见过哪个键槽是通槽的。

网友(点评):
普车光杠、开关杠是通槽,但是线切割能加工的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找块铁板,铣10°坡面,在坡面留与键槽同宽的定位凸台,然后将先加工的轴上键槽卡在定位凸台上,用V形卡块压 ...

这个方法实用

网友:
不用太高端的车铣中心,选个略高配置的带C轴和动力头的车床就可以,国产设备做这种都很成熟了

网友:
按照加工思路是很好加工的,分度的时候170度就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是线切割都可以

您真神!劳驾给说说怎么切割?

网友:
这轴是干嘛的?

网友:
不用弄成这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您真神!劳驾给说说怎么切割?

你就一个截面图
电火花不是可以吗

网友:
分度头
数控机床

网友:
上车床做就行了,一般数控车都可以 换个动力刀头就好了。

网友:
61楼正解

网友:
动力头车床直接加工

网友:
上分度头。

网友:
自动车床加工

网友:
一般都用分度头的啊,线切割,胡扯了吧

网友:
加工中心上四轴

网友:
我们厂刚接了一样的120度双键槽轴

网友:
特殊了在!!

网友:
分度头可以做,精度到1度,

网友:
这东西做出来了检测是个麻烦事

网友:
分度头啊  先铣一个 然后摇170° 再铣一个 不就好了

网友:
线切割,速度。

网友:
用铣床可以解决上面的问题

网友:
用分度头可

网友:
没见过这种设计?比如哪些情况会这样设计啊?

网友:
现在不要在乎 为什么这样设计了,180度对称设计,搞设计的谁不知道,既然这样做了,必然有他的原因。

网友:
带分度主轴加动力刀头的车床简单的很

网友:
四轴立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设计,不是高手。就是菜鸟

赞同,呵呵

网友:
批量的话,可以设计专用家具加工。

网友:
晕,上分度头立铣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设计,不是高手。就是菜鸟

确实
我司现在就加工好多这样的轴
这样的要求也不是很高
在断面打孔做定位装置就好加工了

网友:
这种设计还真是,见过120°的,没见过这个度数

网友:
不支持这种设计风格

网友:
分度头呀,精度高的话,就要好好校对了。

网友(2014-07-27):
有条件用立加带四轴卡盘,加工,没有条件就只能用卧式铣床加分度头加工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

网友:
分度头,火花机

网友:
分度头啊,这种设计有什么用?

网友:
这种结构确实很坑,如果传递的力矩不是特别大,载荷相对平稳的话倒可以考虑,一个键连接,另一个胀紧套连接,这样角度较容易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设计,不是高手。就是菜鸟

神回复啊

网友:
用第四轴。

网友:
首先我们不要怀疑设计,设计师怎么设计,工艺工程师就怎么加工。这个加工倒不难,用分度头可以解决。
匿名
这谁设计的,太坑了

网友:
在铣床工作台面上装一个回转盘夹持工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发现好多人对最基本的机械加工的常识都没有就上来乱岔,轴上的键槽有用线切割的吗?

对头!

网友:
都说设计,设计有设计的道理,人家没有说用来做何用途,就是怎么加工。铣床加分度头就行。干活不随主。等于250.

网友:
这种设计,很奇怪,分度也不好做,是不是轴上加工定位的加工标示没有画出来,否者很难加工

网友:
尽量不推荐这种设计,如果没法改那就上分度头

网友:
立加加个旋转轴就可以了

网友:
设计不合理,可采用分度头。

网友(2017-08-12):
可采用分度头

网友:
那个170度如果是功能上的需要,一般是不会用键槽来实现的

网友:
加工中心就用第四轴

网友:
用分度头,但是不清楚这角度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见过一次菜鸟测绘的电机轴,原来一条键槽坏了,重铣了一条键,呈180度,后来断了轴,测绘画成了2条,不过是180度的。

网友:
这个只能分度了。不然没法弄,弄出来也不准

网友:
看用在什么情况下了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那是不是得上我们的车铣复合NT6600来干啊

网友:
如果能用线切割或分度头加工,这种键槽都不是难事,难在如果是根φ300以上的大轴改怎么加工?好在遇到过这类加工,其实很简单,运用基础知识就能破解——根据实测直径与夹角计算出弧长,铣第二条键槽时通过测量弧长来控制角度,很简单的数学方法

网友(2017-09-21):
这种设计,不是高手。就是菜鸟+10086

网友:
看量大小了,量大,专夹,量小上分度头铣

网友:
批量的话做个工装不难

网友:
这个角度的键槽没见过,见过对称键槽或呈90度的键槽,都是铣床上装分度头加工

网友:
铣削加工,用分度头装卡。没看到图,不知是否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对称,这个机构是工艺上面不应该出现的吧。除非特殊

键槽是单边使用的,有偏置要求才这样设计的

网友:
四轴搞定

网友(2018-04-25):
可以做工装的

网友(2018-06-21):
几个方案:
1. 车铣中心
2. 铣床带分度
3。 卧加

网友:
现在流行挖老帖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通的不,通的线切割。
不通,量小普通的铣床加分度头,手工摇。自进刀。
      量大数控铣加分度头,不过 ...

轴长可以线切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说回复会有积分,新人试试看

积分是负数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同意2楼意见

网友:
这设计是什么地方用的啊,好奇怪的感觉,没看过这种件槽   分度头做吧

网友:
上卧加吧,托盘旋转制定角度,很容易的

网友:
用立加带四轴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2022-03-13):
这种有啥优点呢

网友:
控制弦长, i2 ~& D9 j! \* w

网友:
设计的有点怪,可以看看能不能改设计,不能再想办法加工了

网友:
这种设计,没看懂

网友: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