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一台专机,请教液压平衡 /氮气平衡

楼主(2014-06-27):
最近打算做台专机  ,Z轴约500KG,因为是龙门结构,所以重锤就不考虑了,打算用液压平衡或者氮气平衡。Z轴平均一天需要1000次上下运动(行程500mm)。

向大家请教下,哪一种寿命比较长,工作比较稳定,另外价格一般是多少?

谢谢!

网友:
有一种专门的平衡阀,这种事找做液压的人很容易的

网友:
推荐氮气平衡,结构简单,易维护;液压的话还要有液压站等一套,复杂了一些,价格总体上相差不大

网友:
本论坛有帖子谈到机床用氮气平衡缸。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1516
楼主可以去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那么多少钱可以买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