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扭矩过载自动断开装置卖吗?

楼主(2014-06-27):
一个螺杆调节装置精度0.2mm,动力是4.5kw电机输出,输出动力,正常状态下几乎是刚性输出,可正反转,当扭矩大于一定值后,就自动停止电机。
当再次启动电机反转时,不会因断开装置有较大空行程(保证螺杆精度)

网友:
上伺服电机

网友:
貌似电控。

网友:
大俠磁力耦合器可不可以,扭矩可以自己設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