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时,如何判断机器螺帽头是左旋还是右旋?

楼主(2014-06-27):
拆机时,如何判断机器螺帽头是左旋还是右旋?如果判断错误的话,螺帽拆不下来。

在拆东西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知机器螺帽头是左旋还是右旋?如果判断错误的话,螺帽拆不下来

是不是  机械设计工程师在设计水泵轴两端的螺纹时,也是考虑水泵轴往哪个方向转动的话,考虑对应的轴端的螺纹设计为左旋或右旋?

最常见 的  是拆台式电扇时,   扇叶外有一个塑料螺帽,  第一次拆的人,如果拆错了的话,扇叶不但不会拆下来,反而会把这个塑料螺帽拆坏了,这个塑料螺帽还不好配。

我以前在工作中还遇到过,    水泵的拆卸,  水泵2端头的螺帽,一头是左旋,一头是右旋, 时间长了,螺帽也不好拆,也不好分辨哪是左旋,哪个右旋,拆错方向的话,人还累的要死

我后来总结一个经验,    拆螺帽 的话,
当人站在机器轴的面前时,轴的转动方向是 顺时针的话,拆螺帽也应是  顺时针   才能拆下;   反之亦然 !
(比方说拆电扇的螺帽,电扇的扇叶工作时是顺时针转动的话,   拆固定扇叶的螺帽      顺时针  才能拆下,   也是说明电扇轴的轴头部分螺纹是左旋螺纹)

请问我的理解对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一般锁紧螺帽与工件旋转方向相反。

网友:
螺栓是右旋的话,螺母就是右旋的。螺栓一般都是右旋的。

网友A:
一般用的都是右旋單線螺紋,左旋螺紋用的比較少;
使用的地方:
1、重要設備,一般情況嚴謹開啟,會用左螺紋,比如煤氣罐的對接接頭,特種設備的人孔,所以非旋轉設備,遇到左旋螺紋自己應該當心;
2、旋轉緊固螺紋,比如你說的離心泵葉輪的鎖緊螺母,如果轉向跟螺紋松開方向相反在運轉過程中螺母會鬆脫,反之會越轉越緊。
看別人做東西,要知道別人的意圖是什麽,自己多想才進步快。

网友(点评):
还有种情况:双头螺纹收紧器,两端螺纹方向相反,一左旋一右旋。

网友:
顺时针紧,逆时针松

网友:
如果螺纹有出头,就是能看到螺纹的话,拿个标准螺钉对比一下就知道了,看熟了自然就明白

网友:
左旋螺纹用得比较少 一般是右旋会松的时候才用左旋

网友:
有道理的感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的都是右旋單線螺紋,左旋螺紋用的比較少;
使用的地方:
1、重要設備,一般情況嚴謹開啟,會用左螺 ...

这个是真理啊  我也试过,弄废了好几根呢

网友:
一般的设备上都是右旋,遇到左旋的话,应该有标注的

网友:
如果能看到螺纹,可以通过螺纹来判断。如不能只能先顺时针拧,看是否能拧松

网友:
能看到螺纹的好分辨,不给一般的都是用右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的都是右旋單線螺紋,左旋螺紋用的比較少;
使用的地方:
1、重要設備,一般情況嚴謹開啟,會用左螺 ...

大侠以后能否使用简体中文?

网友:
有疑问就有进步。

网友(2014-08-01):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的都是右旋單線螺紋,左旋螺紋用的比較少;
使用的地方:
1、重要設備,一般情況嚴謹開啟,會用左螺 ...

专业

网友:
这跟生料带的饶向貌似很相似。。

网友(2015-06-03):
我之前做过化纤纺丝这行,有高速旋转的导丝盘。固安导丝盘的轴端螺母是有正反转的,机架高地方小,拆的时候往往急的一身汗。拆着拆着有经验了,逼出来的呀!高速旋转的东东轴端固定螺母,拧松的方向和旋转方向一至就行了!哈哈!不信可以试试哦!

网友:
一般都是顺势针为紧,传动的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