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图中如何修改孔的位置?

楼主(2014-06-27):
草图怎么不能修改?

需要改变圆周小孔的位置。

网友:
给你杆枪,你连自杀都可能不会。
偷偷的告诉你,在M12螺纹和草图6里修改。
再不会你就只能问谁画的了,让人家告诉你。

网友:
怎么不能修改法?还是你软件不会用

网友:
肯定能改,而且还很简单

网友:
有个移动面的功能,直接选择即可

网友(2014-07-29):
在三维图中点击你要改的那个特征,然后看设计树会发现(有个特征会法蓝),就在那个里面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