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带垫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6-27):
这个带垫板是什么意思?
跟上面的板焊接到一起吗.

还是为了找平..

或者加固作用.

或者是焊完把这个垫板拿走

网友:
这种焊接方法,就是把坡口开的很大,底部留的很少,焊接过程中容易焊漏,因为垫板是冷板,不会和工件焊到一起,还有,垫板用铜材制作,会更好。如果是批量生产,还有用通水冷却的垫板呢。

网友(点评):
额.那就是互相误会了.首先标题我没改.估计是管理改的.我写的是标题是菜鸟勿喷.毕竟是个很基础的问题.不想引喷子.所以我的题目也没有用什么伤人的话语.我只是在自嘲自己菜鸟而已.其次.感谢您的回答.十分明白.谢谢

网友A:
主要为了保证焊缝底部焊透,避免焊穿,且能保证焊缝背面成形

网友(点评):
恩.刚才误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为了保证焊缝底部焊透,避免焊穿,且能保证焊缝背面成形

谢谢.不\像你楼上那种人.

网友(点评):
他跟你开玩笑的,其实他才是高手,看看给你的回答多么通俗易懂

网友(2014-08-13):
衬垫,防止焊漏,并保证焊透。有永久型和临时型。
永久型的,衬垫材质和母材一样,焊完后留着,省事,但焊缝根部会有应力集中。且垫板和母材之间的间隙(母材和垫板之间,仅靠坡口根部焊缝连接,无其他焊接),由于涂装不彻底,容易腐蚀。
临时型的,焊完后要去掉,往往去掉后,由于背面有缺陷,要在焊缝背面进行“清根”,清根后形成小的“v”型坡口,然后再进行封底焊。这种衬垫往往是铜的,或者陶瓷的。
辨别是永久型衬垫,还是临时衬垫,主要是看你贴的那个焊缝符号框里,是“M”,还是“MR”(Rmove), 如果是MR,就是临时衬垫,如果是M,就是永久衬垫。
从疲劳的角度来看,临时衬垫要好于永久衬垫。但永久衬垫省事。看具体应用了。

网友(2016-06-21):
混点积分

网友:
避免焊流到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