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圆管使用冷挤压成型的多,还是冷拉成型的多?

楼主(2014-06-27):
想请教论坛里的大侠几个问题。

铝合金圆管一般使用冷挤压成型的多,还是冷拉成型的多?

另外,我根据gbt4436 查了一下冷拉成型的圆管,壁厚1mm,外径从14,18,22,26,30,34在标准上面都查的到,为什么去市场上去买却都说没有这些规格的,需要定制。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国标规定是国标规定,市场是市场,两码事。另外铝合金圆管,我见过的一般是挤压型材居多

网友(点评):
挤压管材适用于哪些情况,冷拉适用于哪些情况,有这方面区别吗

网友(点评):
冷拉的 我只见过钢丝绳的钢丝是冷拉成型,我见过的其他的型材基本都是热挤压

网友:
市场上貌似建材用的方管居多。

楼主:
不要沉下去啊,有没有了解市场行情的给我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