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加工中心怎么选购?求助

楼主(2014-06-27):
最近想采购一台2m左右的龙门加工中心,主要加工大型产品,以及大型模具。对于市面上众多厂商,不知如何选择,求助大家给点建议,

品牌,价格都说说,让我有个参考!谢谢

网友:
首先,产品是产品,模具是模具,做产品也分钢,铝不同材质,这设计到你选择什么样的主轴,两米的龙门,标准机一般为50柄低速重切削主轴,这是做产品的,但是做模具就不怎么适用了,预算单价也很重要,如果在一百万左右,国产机或者台系国内组装机   一百五十万可以买台机,两百万可以考虑日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