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有乱七八糟的非标件加工,各家报价太悬殊了!

楼主(2014-06-27):
最近公司有乱七八糟的非标件加工,零件不是很复杂。但是去加工厂的话,很多厂家价格悬殊太大了。也许可能是采取不同的加工工艺造成的。但最简单的车,要价悬殊也很大。

社区里面的大神,还有相对简单的价格估算的方法?材料就按照Q235来说。

是否有经验公式计算单件小批量生产的加工费用约等于材料费的多少倍。我不要求很准确,就是想估算下大致多少钱,心里面有点底。如果有大神知道的话,能否多告诉我一些大件单件和小件单价的估算方法,很简单很简单的那种。

网友A:
不太难的,量少的话,材料费,加工费相同。批量做的话,加工费偏少一点吧。难的东西的话,就按照工艺走吧。

网友(点评):
如果是量少到人家不想做的话,有时候,报价时价格也会偏高的。

网友(点评):
材料费跟加工费哪里能扯上关系?图纸工艺啊,一个活批量做50块钱一个,但是单做一个1000块很正常

网友:
一般的复杂加工件一般乘6左右,具体还要看加工的复杂程度,另外采用不同的加工工艺和设备价格也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难的,量少的话,材料费,加工费相同。批量做的话,加工费偏少一点吧。难的东西的话,就按照工艺走吧。

太感谢你了,如果是大件并且是单件的话 ,是不是也符合加工费大致与材料费相同?在不是很复杂的情况下

网友(点评):
具体事例是需要具体分析的,而且,不同厂家的加工能力是不同的,会导致价格也不相同的。外协最好多找几家公司,考虑一下对方的加工能力,再选合适的厂家吧。

网友(点评):
你可以把你们比较常用的零件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你了,如果是大件并且是单件的话 ,是不是也符合加工费大致与材料费相同?在不是很复杂的情况下

大神感谢啊,按照你刚才的方法,我计算了下原材料价格约为350元  现在加工厂给我们的价格是680元 很接近的。相当感谢啊~

网友:
常规就是10W/T。材料上涨,就是材料费*2.

网友(点评):
大侠是不是弄错了,1万/吨可以接受,10万/吨太贵了。我们设备有些零件单件就超过6T,加工费怎么可能要60万。

网友(点评):
我是小皮 不好意思,是错了,多了一个0.

网友B:
按斤算,简单的10钱一公斤  复杂的15块钱一公斤。。。

网友(点评):
小件鬼做,大件抢着做。

网友:
我们之前报价是 材料费 车铣 刨 磨 焊接  钻   攻丝 热处理 表面处理  每一道工序都算钱  然后合到一起。

网友:
这个问题六角车大侠有篇帖子阐述的很清楚,请搜他

网友:
那有什么公式,现在的都是价格战,350的料说不定人家150就干了!脱离图纸谈价格都是扯!能有工料对半的的价格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斤算,简单的10钱一公斤  复杂的15块钱一公斤。。。

这样算的话前提得有一定的量吧,

网友:
曾经,硬铝500×60×40,甲方来料,要我这10000一件帮忙干。这个件找了好多家都干废了,我这准备了6件,成活4件,因为只要三件,收加工费3万,另送一件。

网友(点评):
大侠是个高人啊,希望发电以前做过的经典图纸 讲讲工艺注意点 让大家学习下

网友(点评):
每个零件都有它的特征,工艺要利用这些特征,一个孔,一个槽,一个边,一个交角均能发挥它们的作用,我们要做的就是发现。

网友(点评):
大侠能不能弄一张照片让后辈开开眼,干高附加值的活干起来才有劲!

网友(点评):
近期有个看到不难实要花点脑力的活,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9876&extra=

网友(点评):
是液压上的阀块吧?这东西要价都高,有的都是双倍价,预备着干两件废一件。

网友(点评):
是磨钻石的微型回转工作台的床身,一个床身上有22个可旋转的数控夹头。

网友(点评):
小蜗轮蜗杆

网友:
材料费只能做个参照,也是基础费用,关键还是零件加工工艺的复杂 程度,可加我私聊2389144565

网友:
坯料费乘一个工艺系数,一般不会偏差太多

网友:
比较正回的就是,按工序计价,下料加工到热处理,便面处理,包装,有那种专业级报价软件,我见过表格

网友:
这个我觉得还看看客户好不好坑,你打点得是否够好,打点好的话,只要你的价格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低的,一般都能拿到订单。价格低很难保证品质。我们公司接过一个箱体订单,1m长,宽0.4m,高0.3m,只有底板是铝合金,其余的是电木,价格3000多,其实材料费跟工费加起来也不超过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