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清洗液压缸筒的工具

楼主(2014-06-27):
在装活塞之前要把缸筒内部清理干净,直径大的而且长度比较短的好清理。可是遇到1米以上或直径小的清理起来十分不便,而且清理的不是十分干净,有比较实用的工具吗?(注:我现在清理的方法是用煤油冲洗,然后用高压空气吹干。出现的问题是,工具进不去的地方清理不干净)

网友A:
爬壁机器人带着高压喷嘴进去清洗。随后风刀吹干。

因为阿呆的客户经常说到通风系统的机器人清洗。所以阿呆知道。

网友(点评):
液压缸筒,爬壁机器人能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爬壁机器人带着高压喷嘴进去清洗。随后风刀吹干。

因为阿呆的客户经常说到通风系统的机器人清洗。所以阿 ...

谢谢,不过那成本太高了,手动的就行(成本低,实用)

网友:
可以用铁丝缠着丝绸团,沾满煤油在缸筒内来回拖。

网友:
参考军用擦炮机。

网友B:
成本低的就用个棒前面缠绕点棉布蘸些煤油洗洗,成本高些的买台高压清洗机直接用水枪冲洗。成本再高的直接买台缸体自动清洗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低的就用个棒前面缠绕点棉布蘸些煤油洗洗,成本高些的买台高压清洗机直接用水枪冲洗。成本再高的直接买 ...

谢谢了

网友:
有卖这种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