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丝纹的操作,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6-27):
直接上图。求指教

网友A:
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

网友:
楼上正解,一般装饰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

关于那种车丝的螺纹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
你要建模出具体的螺纹来,就用扫描切除,先建立螺纹的截面草图,然后建立螺纹线,最后以截面草图为草图,以螺纹线为路径进行扫描切除。一般学习软件做练习时才会这么操作。

网友:
通常用螺纹装饰线的多一些,极少把螺纹真实样子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