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绿色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4-06-27):
这个绿色代表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绿色表示装配体,无法阵列是因为固定了,选择装配提右键下拉菜单选择浮动。之后就可以阵列了。

网友:
二楼和三楼回答非常正确,专业人事

网友:
楼上几位简直就是在胡扯,谁说装配体固定了就不能阵列了的

网友:
同意5L意见,可不可阵列与固不固定没有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