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的使用应该注意什么,我的原创

楼主(2014-06-27):
现在自动化设备的设计中经常会用到气缸,因为可以使设计更简单方便,下面谈一点个人看法;

1,气源的使用,一般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经常会使用活塞式空压机,需要注意处理好空气的品质,保持空气干燥无污染物很重要。使用好的气源处理件、经常维护气路可以延长气缸的使用寿命。

2,如果使用的品牌气缸缸内已经有润滑脂,此时就不要在气源端加装油雾器润滑了,防止将原来已有的润滑脂冲掉,一旦断油会缩短气缸的使用寿命。除非气缸的使用环境很恶劣,加了油污润滑的场合一定不要断油。

3,气缸的安装方式很重要,气缸只能承受轴向的负载,不能承受径向负载,如果有径向力存在设法改变气缸的安装方式使影响最小,使用耳轴式安装时要注意气缸的摆动与负载的摆动在一个平面内。

4,气缸的使用速度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过高的运动速度会降低气缸的使用寿命,应该选择合适的气缸缓冲方式延长气缸工作寿命。在一些场合气缸过低的运动速度,工作中会有爬行现象,应该选择低摩擦力的气缸。

5,对于一端气缸腔体完全排空轻载的状态,在另一端加压时要防止活塞杆飞速伸出造成人、物的伤害,必须加以气路处理。

6,有的气缸活塞杆是方形或者六角形,具有防止活塞杆选择的功能,但是承受的旋转负荷很有限,使用外部导向很重要。
总而言之,合理选择气缸的类型、安装方式、使用环境对气缸的寿命、工作状态时很重要的。

网友A:
设计上,设计时如果真的认真考虑到这些,就不会往什么机器上都挂上去气缸。

使用上,懂而不动,是太普遍的现状了。

网友(点评):
等你什么都懂了,也就没你的事,你就可以回家种田了。

网友(点评):
天际侠的话,就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一个工程师水平高的话,自然会对整个设备考虑方方面面,但是大部分人呢,都是高不高低不低那种状态,或者说某一方面很强,其他方面就很弱,比如有些人结构思维能力很强,但是计算就差点。

网友(点评):
但是项目要做啊,公司要挣钱啊,市场永远都是争分夺秒的,但是人能力和素养的提升永远都是需要过程的

网友:
都是干货。基本说全了都。呵呵

网友:
哈哈,气缸其实就是个机械产品,上面值得参考的机械结构很多啊!真的,厂家就研究这个,在结构上下了很多功夫,绝对值得参考;
执行元件、控制元件(我单位用的气动元件SMC多些,Festo也有)的结构都是精敲细打的,绝对都是上品,这就是品牌啊!
看你怎么看了,用心就会有收获。
记得去年冬天去郑州出差,见了郑州的快速公交系统,绝对是神作啊!!不详细解释了,关于解决时间和空间冲突的,生活中的立交桥、环城路、错峰上下班、流水线的供料线都较长...(归根结底就是时间和空间的冲突)
搞技术的人不能专业之分,会一个东西,应该把它应用到各行各业,应用到生活中。(个人比较极端,谨慎哦)

补充内容 (2014-6-29 22:17):
其实很多事情都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和原则,你只要掌握了一个就能在另一个领域受益。

网友:
学习了!哈哈,不错的东西呀!!

网友:
好东东,学习了

网友B:
请教气缸能满行程使用??就是用到气缸的最大行程,会有影响??

网友(点评):
寿命缩短,最好不要使用气缸自身来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气缸能满行程使用??就是用到气缸的最大行程,会有影响??

全行程使用没有问题,通常情况都是全行程用的,只有在加压推顶时才不会走完行程。不过全行程使用时注意使用速度不能太快,否则活塞对缸盖的频繁冲击会缩短气缸的使用寿命。

网友:
真的是长见识了。支持楼主及其他人谈谈自己工作的经验!

网友:
顶一个!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学到了一点东西,顶一个

网友:
尤其第二条,以前也曾交过学费!

网友C:
电缸的出现,解决了很多气缸达不到的效果,比如说行程可控,速度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缸的出现,解决了很多气缸达不到的效果,比如说行程可控,速度可控

各有特点,依据不同的使用的场合进行选择,一般的要求下选气动使用更方便,经济性也好一些,反而运动高速状态下电缸是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缸的出现,解决了很多气缸达不到的效果,比如说行程可控,速度可控

性能是很好,但價格比起來還是用線性模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上,设计时如果真的认真考虑到这些,就不会往什么机器上都挂上去气缸。

使用上,懂而不动,是太普遍 ...

人懷才如懷孕,日積月累,天天向上,準備把握住那些轉瞬即失的機會.

网友:
第6条应该是防止气缸旋转

网友D:
气缸的稳定性靠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缸的稳定性靠谱么?

气缸动作的稳定性,要看外部环境的状态,如气源的状态以及外加负载的变动情况,如果气缸的质量良好,稳定性还是可以期待的。

网友E:
以前用电磁环控制行程的时候怎么总是过冲,有其它的好办法吗

网友:
还没见过活塞杆是方形的,经验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电磁环控制行程的时候怎么总是过冲,有其它的好办法吗

用电磁阀来控制气缸的行程是不可靠的做法,除了用伺服控制的方法,如要在某个位置准确停止,外加机械限位撞块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F:
今天单位没有压缩空气(检修),使用小型空压机提供压缩空气,两三个小时后,无意中发现气管里有小水珠随流动,过滤干燥器里面也有那么多水出现,排了些还有,二次侧竟然也出现小水珠,幸好今天的实验到此为止,等明天有压缩空气再做。

网友(点评):
空气中的湿度高时,这样的现象会增多,有条件前面可以加装冷冻干燥机,或者加个水滴分离器也可以。

网友(点评):
对头啊!在净化间里面湿度很大啊!佩服

网友:
说的很具体很实际,好东西

网友(2015-04-05):
亲们,我是做弹簧的,有需要的联系我哦!淘宝店:力德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单位没有压缩空气(检修),使用小型空压机提供压缩空气,两三个小时后,无意中发现气管里有小水珠随流 ...

亲,我是做弹簧的,有需要的联系我哦!淘宝店:力德弹簧

网友(2015-06-02):
刚入门,就在研究气缸来着,

网友(2019-07-28):
请问,对于只需要对一两个气缸提供气源。空压机最小的的尺寸有多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