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除了线切割加工,还有其他办法,求教高手!!

楼主(2014-06-27):
外径23,壁厚4,304不锈钢材料

网友A:
工艺系数这么低的产品,铣加工最经济省事,怎么会想到线切割?

网友:
楼上正解,你这哪需要线切割

网友:
很多方法的,要看看精度,楼上所说的可以,放电加工也可以(成本比较高)

网友:
精度保证情况下上铣床。。

网友:
这么薄,线切割也不贵啊

网友:
卧铣 上双刀片

不过去毛刺能把人去疯。。。。。

网友:
唯独没看出来有上线切割的理由。

网友:
又见线切割

网友:
上铣床很快搞定,除非线切割闲着没事干!

楼主:
底部有个R角要求,问题铣的话怎么铣?我曾问过专业做铣扁专机的,铣的话R角不好控制,而且肯定有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系数这么低的产品,铣加工最经济省事,怎么会想到线切割?

底部有个R角要求,问题铣的话怎么铣?我曾问过专业做铣扁专机的,铣的话R角不好控制,而且肯定有毛刺

网友A:
专门有带R的铣刀呀,不信你打电话问一下:13585208911赵先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门有带R的铣刀呀,不信你打电话问一下:13585208911赵先生

毛刺不会很厉害?

网友:
卧式铣床,双片铣刀是正解啊

网友:
立铣刀,用分度头夹住铣完一面后再摇180度后铣第二面,毛刺肯定是有一点,难道一点毛刺手工清理不掉吗?

网友:
上铣床吧

网友(2014-08-18):
已有正解了。卧铣 用带R角双刀一次加工,后续毛刺车加工,要效率仪表车,要效果用数控车。

网友:
咱社区最流行线切割了,待会开个线切割专栏

网友:
这个做个工装夹具  直接铣床加工额

网友:
不需要线切割吧、、

网友:
我们公司有款类似这样的零件都是双面铣床的,线切割不需要吧。

网友:
线切割加工这个比铣床便宜的多,这种薄壁零件其实是最适合线切割干的,不知道大家为啥都这样不认可。

网友(2014-09-19):
汗,这年头线切割最省事,机器开动了就不用管了

网友:
铣削,刨削,线切割都可以.你自已选择吧

网友(2015-05-03):
铣床几分钟就搞定,线割起码要十几分钟吧

网友:
这个就看你公司设备情况了,线切割一次加工到位,铣床用双铣刀要用夹具,后续还要去毛刺!那个合算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量少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