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快速锁紧结构

楼主(2014-06-27):
这个是最普通结构,是螺旋螺杆拧紧的,工件夹在中间
工件是正方的或者圆形的,中间有配套的夹片。

螺旋的有个好处,可以中间加持任意长度,只要在行程范围内
工件加持力不能太大,容易损坏,不能太小,上面施加力会掉下来。
曾经设计一个,杆子是光的,垂直位置拧螺丝,但是太麻烦
有用卡盘结构的,关键点是阿基米德螺旋线,但是感觉复杂,也要转很多圈

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装置,可以一步或者两步到位,最好还能定中心
要求就是快,紧,步骤少

网友:
螺杆太慢,间隙也大。主要看工件形状,例如圆柱形用V型块加偏心柱就是一种。

网友:
在主体的孔上加个开合螺母,用螺纹杆即可

网友(点评):
先推到位,再合上螺母吗

网友(点评):
松开,推到位,拧紧即可

网友:
肘夹可以吗?

网友:
两边气缸,把气压调小一点力就小

网友(点评):
手工工具

网友:
用气缸啊。

网友:
5楼真相

网友:
范氏(范朝来)快速台钳,厉害的大师啊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2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