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熟悉插铣,求教?

楼主(2014-06-27):
不知有没有了解的?插铣一般切削参数怎么取,工艺上有什么特殊 要求?比如铣削内轮廓,和普通的轮廓铣差别在哪?铣刀是一样的吗?数控编程的话,编程点一般如何考虑?

楼主:
自己顶一下,大家都来探讨探讨,给点启发吗

网友A:
我前端时间加工中心上做过一个插铣的槽,不过材料是PEEK 进口的工程塑料,慢丝做把刀,主轴定向停止了插 。但是做金属还是用插床搞,加工中心看着揪心也心疼 都是啪啪啪的撞啊

网友(点评):
你这不是插铣。插铣有点像键槽铣刀直接往下钻,不过是从工件轮廓边开始,要求齿密度不能太小,否则断续切削太厉害,震刀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端时间加工中心上做过一个插铣的槽,不过材料是PEEK 进口的工程塑料,慢丝做把刀,主轴定向停止了插 。 ...

你切槽的刀轨怎么算的?直接偏置吗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成型刀插下去直接到尺寸的 主轴又不转,其实玩这个没有刀轨这个说法我觉得,就是直线活塞运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切槽的刀轨怎么算的?直接偏置吗

我是主要粗铣内轮廓,用的插铣刀,刀轴有旋转运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主要粗铣内轮廓,用的插铣刀,刀轴有旋转运动的。

刀具旋转的才叫插铣

网友:
插铣主要是为了提升效率而出现的,特别是深加工。曾经插铣过一个圆,深度比较深,直接中间用钻头钻,分布式插铣,最后镗孔搞定。插铣实际上可算是钻孔的一种形式

网友:
做铝的时候用到过,效率会高一些

网友:
插铣刀一般内冷

网友:
一开始理解错了 ,百度了下才知道撸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