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半圆孔加工怎弄啊

楼主(2014-06-27):
今天接了一个单子,是铝合金材质,长方形,长70MM,中间已经有了个半孔,直径为29MM,客户让我把这个半孔扩成30MM,这个怎么加工啊

楼主:
这是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

就这个办法

网友B:
多厚?精度,光洁度,可以冲,可以铣,可以刨,当然还可以楼上大侠说的线割,没具体要求,咋做

网友:
要求高的上平面磨床,将砂轮修成r15的圆弧磨出来

网友C:
要是多的话 还是车床快

网友:
他说的是将已有的半圆的沉孔改为大一号半径的沉孔,怎么能扯到线切割了呢?只有用R30半径的成形铣刀或钻头来完成.

网友:
只有一半的话 考虑电脉冲

网友:
说得有些笼统,大侠们,都是行业中人呀

网友:
首先楼主的问题根本就没提清楚,也不贴个图,叫大家如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多的话 还是车床快

它是长方形 在车床上怎么固定啊  找不到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厚?精度,光洁度,可以冲,可以铣,可以刨,当然还可以楼上大侠说的线割,没具体要求,咋做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啊   我用钻头钻了一下   效果不理想    在半圆的边部受力太大了,  可能是钻头扩的太大吧       我上传了图片您看一下

网友:
铣加工吧,
线切割就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