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回碰到床身整体开裂

楼主(2014-06-27):
一种大型机床的床身,粗加工后,在进行热处理时整体开裂。热处理是为了加快时效,尚未进入装配车间。大家分析一下原因,这种质量问题是不是太严重了,如果在使用时损坏,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我们以前通过国防工业委员会的关系买到国产某厂6.3米立车,没有用几年床身就裂缝了。个人认为国人不适合做重工设备。

网友:
从没接触过铸造,猜猜。
铸造沙箱地面酥松,而开裂部位强度高于其它地方,在浇注后由于重量使这一部凸起,造成早期裂纹。这是由调平床身时的受力想到的。

网友(点评):
大家伙都是用地坑造型的

网友:
材料松弛缺陷?瞎猜的,请问998

网友:
看工件工艺结构有问题!这样的结构很容易在加热时效发生断裂,你们进炉子后加热到多少温度开裂的?如果工人上心的话在加热过程中能听到很大的声音!建议从工艺上找原因,已经铸出来没有时效的工件,改改时效工艺吧 最高加热到300~保温十个小时以上 随炉冷到100以下出!效果和加热到600没有大的区别

网友:
热处理是为了加快时效,这句话是关键,同时想知道热处理是怎么一过程?

网友:
木工模型设计缺陷,我是不在行,我爸在世的时候,就是专业设计铸造模具的,见过很多这种情况,开裂部位强度高于其它地方,在浇注后由于重量使这一部凸起,造成早期裂纹。

网友:
看到了,让人增长知识

网友(2014-09-05):
1.审核一下铸件化学成分。2.审核一下时效热处理工艺过程。专家能做判断。是树脂砂造型的吧?

网友:
长见识的好贴

网友:
这么大的本体整体断裂其实比较罕见啊,是结构问题?

网友:
不是很懂,觉得是不是材料比例问题?或者工艺温度?

网友(2016-04-12):
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2017-11-07):
长见识,坐等大神给出确切的原因

网友(2017-12-16):
这个只能是重新铸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