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镶套,轴补焊再加工一套这样的大约要多长时间?

楼主(2014-06-27):
皮带轮镶套,轴补焊再加工,这样要多长时间才能搞定一套。把皮带轮孔车大点再镶个钢套,过盈配合,打骑马螺丝,但不能胀破皮带轮,镶好后的孔和轴(过渡配合?),这个说不准,就是要轻敲轴才能进去,做好后的孔轴尺寸不做要求一定是38,不悬殊太多就行,反正是配做。磨也可,反正做成这种效果就成。当然内外单键(8MM的)也要做的。外键铣,内键线割。

网友:
突然间穆桂英、。

网友:
皮带轮现在市场上都有标准的平盘买 可以去找找

网友:
估计3个小时

网友:
这活 电焊补焊冷却时间不算,你要是超过1 个小时就不要干了没意思 。
这活经常干 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内孔键槽用插床  电焊 冷却时间不算

网友:
以前常搞这个,手脚利率点的半小时就能搞定.

楼主:
呵呵,我通常要搞二个多小时的,收别人120别人还常拿来整,不知半个多小时整出来有什么好的方法?每个配合尺寸都一刀过就达到要求?新床子也不见得次次都做出丝把的工差,何况我这老掉牙的620。
樵薪老师的做法是质量效果最好的选项,就是材料多用点,有很多时候客户都不愿花这么多材料费。所以这种做法只是偶尔客户要求才这样做。(这是比较内行点的客户,当然也和消费观念有关系。)

楼主:
如不能做到装配轴时轻敲才装进去的效果是用不了几天的,这样子就算收别人60别人也不会第二次上门。买新的皮带轮还是要配做孔才行,轴也要光一刀,总价钱比修复还贵。

网友A:
新的时间用的长,这么小的还修,直接做个钢的算了。

网友:
这个绘图碉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时间用的长,这么小的还修,直接做个钢的算了。

250四槽还小?那几十单槽的算什么?说实在的,没几米大,可我也没见过几米大的,拿来我这620也只有干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