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中怎么只剖一个零件?

楼主(2014-06-27):
SW在画装配体的时候能不能只剖一个零件,其他的零件不剖。

网友A:
装配体特征下拉中有个拉伸切除 下面的操作跟零件拉伸切除一样,在特征范围 把自动选择去掉,选中需要切除的零部件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这样剖出工程图的时候,俯视图也被切掉一半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特征下拉中有个拉伸切除 下面的操作跟零件拉伸切除一样,在特征范围 把自动选择去掉,选中需要切除的 ...

锁气器  关风机 LZ也做这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锁气器  关风机 LZ也做这个啊

液压设备,矿山机械,皮带机,锁气器,卸料阀这些都做的!欢迎交流!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用剖切模型工具,只有2014才能做到,楼主要的是在模型中剖切模型,你看懂了吗

网友:
2014版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

网友(点评):
换版本的话很麻烦,现在只能用13版的。

网友(点评):
可以在配置里增加个剖视图,做工程图的时候自由选择,另外 7楼的点评是错的,2013版也可以这样操作的,把自动选择零件去掉就行了!

网友:
先把要剖切的零件切了,与版本无关。

网友(点评):
当然与版本有关,2014以前的版本中的剖切模型工具针对装配体不能区分零件,要剖就全剖。用过之后再BB,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