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需要多大的摩擦力可以将它旋转起来

楼主(2014-06-28):
如图示,序1需要多大的摩擦力可以将序3,带动一起旋转起来,转速200r/min,启动时间12秒,序3 的重量2吨。
真诚地请教高手,1把3带动旋转的方法有很多种,由于设计限制,这里只讨论通过摩擦力这种方式!
原理:皮带轮带动钢管1在两轴承上旋转,钢管3装在1的内孔里,和1有配合,齿轮2和3是螺纹连接,1通过和2接触的端面摩擦力,将3带动旋转。这个摩擦力,需要多大?

网友A:
材料和摩擦系数什么的是不是需要说一下?  纯属新手胡说

网友(点评):
估计是做毕业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和摩擦系数什么的是不是需要说一下?  纯属新手胡说

呵呵!我只需要摩擦力,可以不管摩擦系数和材料。这里主要是考虑,怎样将转动惯量转化为力矩!有了力矩就可以了。

楼主:
1 通过摩擦力和 2 和 3 成为一个整体才能带动 3 旋转起来。

网友B:
摩擦力X半径是摩擦力矩吧,按照动静法,物体处于运动平衡时,摩擦力矩等于惯性力矩,惯性力矩=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角加速度是角速度对时间的一阶导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擦力X半径是摩擦力矩吧,按照动静法,物体处于运动平衡时,摩擦力矩等于惯性力矩,惯性力矩=转动惯量x角加 ...

非常感谢,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力矩。但力矩的单位是N.m。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的单位不是N.m,总感觉单位不对。

网友B:
已知转动惯量J( kg•m^2)和角加速度ε(rad/s^2=1/s^2) 可以算出惯性力矩T(N•m)
三者的关系式为:  T=J ε
J ε的量纲为:kg•m^2×1/s^2=kg•m/s^2×m=N•m
上式中kg•m/s^2=N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F=ma)

楼主:
转动惯量的单位是Kg.m2    角速度的单位是rad/ s2,它们两相乘的值的单位为什么会是N.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知转动惯量J( kg•m^2)和角加速度ε(rad/s^2=1/s^2) 可以算出惯性力矩T(N•m)
三者的关系 ...

才看见,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明白了。

网友:
楼主为何采用摩擦传动,带动2t的零件可靠么?有效寿命有多长?

楼主:
国际规定:能使一千克质量的物体获得1米每二次方秒的加速度所需的力的大小定义为1牛顿。

对于力的科学化、量化的定义,从头开始就是基于质量和加速度的。所以N这个单位就从kg、m、s这些基本单位中衍生出来而诞生的。你可以理解为,N就是kgm/s^2的缩写。

楼主:
算出来,只需要225kg的摩擦力,不知道这种计算方法用在我这种工况,是否准确?是否还需要考虑什么因数?

网友:
还需要考虑摩擦传动效率,以及电机减速器效率,以及减速器的转动惯量,电机的特性曲线等,决定电机功率

网友C:
楼主算出来的角加速度是多少?

我算得角加速度是1.74。

另外你序2貌似是齿轮,如果还有负载的话,也还要计算在内。

另外序3的长度没有给,是需要用内外径和质量去反算么。

网友D:
先计算出一个结果,然后将计算结果乘以2,保证能转起来。

另外,如果用“鼠牙盘”,会简单好多,就不用设计压紧机构了。

网友E:
你这个结构其实要考虑两个摩擦力的直接影响,一个间接摩擦力的影响。
1。一个间接摩擦力。间接摩擦力就是你件1和件2之间的摩擦。这个摩擦力直接带动的是件2的转动。但是传递到件3上的扭矩却要校核下你的螺纹本身。
2。直接摩擦力:件2同件3之间是螺纹连接,而动力传动完全是靠螺纹牙之间的摩擦力矩。也就是T2-3=d2/2*Q*tan(o1+ov).o1和ov分别是螺旋升角和牙型角。
3。直接摩擦力:件1同件3之间是一个间隙配合,但实际运行中绝对不是同心,即有一个小偏心。所以,在重力影响下,件1同件3之间还有一个摩擦力驱动3转动。
4。如果考虑实际运行,1和2之间的端面摩擦要分出一部分用作3偏心运动的重力势能提升部分。而根据轴的长短不同,轴3存在挠弯变形,使得远动力端同1件接触。所以,这个结构 转起来会很麻烦,不但损失动力,也同时存在冲击和磨损。有可能的话,应当使用一个小过盈配合。
5。最后是计算转动扭矩需求。你可以按照转动惯量的办法计算,但是一定要注意这根轴不同部分的转动惯量的变化,注意偏心带来的转动惯量变化。
6。请注意校核螺纹本身的强度和润滑带来的扭矩降低

网友:
不可理解,钢管之间不会咬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结构其实要考虑两个摩擦力的直接影响,一个间接摩擦力的影响。
1。一个间接摩擦力。间接摩擦力就是你 ...

哎呀呀,好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计算出一个结果,然后将计算结果乘以2,保证能转起来。

另外,如果用“鼠牙盘”,会简单好多,就不用设 ...

好主意!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透露,为什么非要用摩擦力传动?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两吨重的东西,每分钟两百转,转起来确实有点吓人哦,安全吗?
你这个东西说重也不重,说不重也重,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零件?如果是这样,材料之间用久了会不会磨光滑?

网友:
这种重量级太高的问题只敢围观一下

网友F:
你这个摩擦系数都不考虑,根本不可能得到摩擦力的.这个初中的物理都知道的.但是你仅仅要3这个东西转起来,数量级应该在10kN的力才能满足.

网友G:
俺算的跟lZ的不一样啊?
     M惯   J*A   0.5*m*(R内^2+R外^2)*2*pi*n   0.5*2000*(0.375^2+0.4075^2)*2*pi*200
F=——=——=————————————————=—————————————————————=1318.37378488469 N
      R      R          R*60*t                                         0.406*60*12

   =1.318kgf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结构其实要考虑两个摩擦力的直接影响,一个间接摩擦力的影响。
1。一个间接摩擦力。间接摩擦力就是你 ...

非常感谢!您分析得的确非常全面,其实在件1和件3的右端还有个铰接的连接,连接的间隙有2mm,把件1和3连接在一起,图中没有详细地画出,否则,件3没有定位,会有窜动。件1和3是间隙配合,因为要求件1和件3有相对滑动。
原理是在件2齿轮上加一旋转负载,让件2产生轴向运动,件2在件1的端面产生正压力,从而产生摩擦力。

网友(点评):
你要明白两点。第一,实际中的铰接不可能保证你的同心。无论你用轴承还是间隙配合。第二,我前面提到了,1和2之间的摩擦力提供的不只是扭矩,也包括径向的位置固定。

网友(点评):
所以,当1、2锁紧后,如果能提供的足够的摩擦力,1和3不可能还有相对运动的。所谓的1.3之间摩擦力是指你的刚度限定。3管刚度不足时,右侧端一定有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摩擦系数都不考虑,根本不可能得到摩擦力的.这个初中的物理都知道的.但是你仅仅要3这个东西转起来,数量 ...

摩擦系数是要考虑,但在这里不是主要的考虑因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算出来的角加速度是多少?

我算得角加速度是1.74。

角加速度就是1.74,转动惯量 J=1/2 × m ×(r1^2+r2^2),绕中心线旋转,转动惯量和长度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俺算的跟lZ的不一样啊?
     M惯   J*A   0.5*m*(R内^2+R外^2)*2*pi*n   0.5*2000*(0.375^2+0.4075^2)*2* ...

你的算法是对的,我后来是按300n/min,启动时间10秒计算的结果是225Kg

网友:
这么重的东西不知道采用什么方法停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