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横孔的加工,有些什么办法?

楼主(2014-06-28):
碰到个工件,内孔有个横的注油孔,请教大侠们,有知道哪些办法加工图中的内孔的横油孔的?

网友:
改设计吧,先打个通孔,也再做个镶件密封.

网友:
不影响使用的话从外面钻通,然后再把外面的填补回来!

网友:
打个通孔再把多余的堵上可以吗?

网友(点评):
一般只有这办法。

网友:
先钻成通孔,在把不需要的地方焊了,最后精车外圆。

网友:
从外面打孔,再把不需要的孔部分堵上。

网友:
有90 °的钻床吧

网友:
直接从端面上面打个斜孔可以不。

网友:
设计上的问题

网友A:
也许电火花能完成,

网友:
还真没办法,坐等高手

网友:
听说是造飞机修飞机有90度拐弯的枪钻。。。还是打通孔再用螺栓类堵上吧。以后如果堵了,清理也方便。

网友(点评):
工具商店就有卖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上个图?

网友(点评):
老大,这个也要图?其实就跟打击说的一样,一种是通孔过盈配合敲进去销子,一种是上螺纹孔,拧进无头螺丝(加个密封垫也行啊)

网友:
加工中心可以装万能转换头,那么小的直径,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合适的转换头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用角度头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不知角度头能否钻这样深和细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电火花能完成,

这个成本·····呵呵

网友:
看到这个图纸我觉得设计上有问题,也许只有钻通孔后焊上再精车外圆这个方法吧

网友:
这个就是绘图员和工程师区别。。。。。。

网友:
个人感觉设计上做个修改,先打通孔,然后,再镶嵌一块,基本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的吧,只要不影响使用性能就好。

网友:
起注油作用的话可以考虑邪孔,那样直接可以钻了。

网友:
是不是油孔了?这么设计有点无语

网友B:
怎么感觉这个图,尺寸都不完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这个图,尺寸都不完整呢?

我这只是个简图,设计上是成熟的产品了,关于各位大侠说的先打通孔再补上是不行的,原图的外形更复杂
不知有大侠见过90度的钻孔加工没,有的请上个图~
让新人了解下~

网友:
修改设计

网友(点评):
涨经验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只是个简图,设计上是成熟的产品了,关于各位大侠说的先打通孔再补上是不行的,原图的外形更复杂
不 ...

我有办法 QQ3000283

网友:
专机伺候

网友:
打通孔,然后堵上最节约成本,当然金属件也可以选择放电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长见识了!现在的工具真厉害了

网友:
如果你硬是要这样设计的话 可以打火花 但极度麻烦  因为要找一台能侧打的火花机 而且打的过程中很容易积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侠,只要把这种角度头直接装到加工中心上就行了?是还需要其它的辅助工具,?
菜鸟请问下?是否我能加工摇臂钻床上用了?

网友(点评):
钻床只能垂直进给,不能用角度头的。角度头必须用在加工中心上,相当于给机床加根轴。装角度头需要一个定位块,别的不需要了。

网友(点评):
这是把高压冷却水驱动的直角头,有锥柄和直柄的,只要通上冷却水,拿在手上也能用。

网友:
254的内孔可以设计专门的机头,完全放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