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作图法求:任意齿轮参数下任意齿高位置的齿厚

楼主(2014-06-28):
     在齿轮设计时,有时我们需要知道齿轮在任意齿高上的齿厚量。举个实际例子,变速器中有许多齿数很少的齿轮,齿数少的只有11或者12颗齿,而且还全是直齿了。而工程师在面对此类齿轮设计时,首要考虑的就是齿轮的根切问题,当然这里一提根切,想必大家都晓得齿轮正变位可以避免齿轮根切。但齿轮正变位后虽可以避免根切,同时也给齿轮设计带来了一定不利因素,比如说齿轮的齿顶容易变尖了。这时我们就需要校核齿轮在正变位后齿顶的实际齿厚量了,避免齿顶厚度过薄削弱齿顶的强度。

      而在工程中我们是如何计算正变位后齿轮齿顶的实际齿厚的了?当然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UG里面输入齿轮参数,然后生成齿轮模型,直接的量都完了。作为齿轮行业的老手还是可行的,不过作为新手了,就不太好了,因为这样不利于对齿轮基础的了解与应用。下面要讲的方法,也是作图量的方法,不过是在CAD平面图里面,牵涉的渐开线齿轮理论就比较多了。不过这里得先强调一条渐开线形成的基本定律,就是一段时间内发生线在基圆上滚过的弧长等于这段时间内发生线的长度变化量。(描述可能不太准确)

      这里举个实际例子,齿轮参数如下:模数m=2,齿数Z=13,压力角=20
°,变位系数取为+0.5。首先我们的先画求出齿轮的基圆直径Db等于24.432, 分度圆直径等于26,齿顶圆直径=m*(z+(1+0.5)*2)等于32。最后我们还得先找出一个参考点来,参考点是作为发生线刚开始时刻在齿形上的点。因为我们不知道具体齿形,这里我们可以根据标准齿轮分度圆上的齿厚等于齿槽宽来确定这个点,推出本例中,参考点直径应该是28。(模数为2,变位系数为0.5,半径方向变位量应该为1mm。而在变位前,刀具分度圆应该是和齿轮分度圆相切,此时齿轮分度圆上的槽宽等于齿厚,而变位后,齿轮的槽宽要等于齿厚,就得在齿高方向上上移一个变位量了)图形如下: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A:
你考虑的是理论齿廓和理论齿顶厚。UG画的是否考虑了侧隙?
理论齿顶厚是0.63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考虑的是理论齿廓和理论齿顶厚。UG画的是否考虑了侧隙?
理论齿顶厚是0.6388.

验证了几个都要大20丝,不知哪里出了点问题,UG里出来也是就是上面哪个数

网友:
验证了几个都要大20丝,不知哪里出了点问题,UG里出来也是就是上面哪个数

网友:
学习了,先MARK,慢慢消化

网友:
学习啦。以前还没注意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