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如何加工正负0.02mm的厚度?

楼主(2014-06-28):
250*130*6mm的铝板,厚度公差正负0.02mm,平行度0.02mm,请问大家怎么加工可以保证精度?

网友:
小弟接触的都是常规生产工艺,目前还想不到有效稳定的办法,帮楼主顶一下,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A:
这种问题我碰到过,现在我也正在开发一个类似的件,我的铝板比你的大,800*600*10,不过公差还没到四丝的程度。
你所描述的铝板,是无解的,国内估计是不用考虑了。找一下进口日本铝板,试试看,不过也够呛。

楼主:
工件里面的很简单,厚度是留到最后来做的,装夹的时候用点力就会产生变形,250*130mm的又不好压着做,头都大了!

网友(点评):
我很肯定的告诉你,厚度千万不要加工,你越加工,情况越坏

网友:
你的铝合金牌号?能磨下最好

网友:
量少的话,可以考虑磨床加工,但是自然状态下变形度不太乐观

网友B:
用502胶水粘在铝工装板上,用铣刀飞面,每刀ap不要超过5丝。能达到要求,我们做过进口T6061,T7075  3mm的板料,控制平面度在2丝之内,加工后用丙酮清洗。

网友(点评):
好专业哈

网友:
楼上正解,我做过,不过没有你那么宽,长度在350MM,当时502粘着,用小刀高速铣,深度0.05,两面铣,完后放置两天都没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02胶水粘在铝工装板上,用铣刀飞面,每刀ap不要超过5丝。能达到要求,我们做过进口T6061,T7075  3mm的板 ...

谢谢了

网友:
已解决?实际情况怎么样啊?

网友:
可以的 用小径刀平面加工,我做过IPID就是这样 用6的刀,刀距3 慢慢走。 不过我有专用夹具。

网友:
加工到你的要求麻烦但不是很难,将近四十年前,我厂试制硬盘的盘片,当时盘片的尺寸大约是直径600mm,厚度2.5mm要求与你的差不多。当时使用的是厚度3mm的YL12铝板(硬铝)先用剪板机下料大致620×620 ,然后热处理,在恒温车间放置几天以后,再上车床用夹具,两个夹板一个在卡盘上,一个由顶尖顶紧,夹住铝板,切外圆;用另一个夹具压住盘的外侧,加工孔,孔大约是160mm,加工后再用精密车床,使用金刚石车刀高速车端面,再翻面车削,每次几丝,留出十几丝的加工余量,放置十余天以后,自然时效去除加工应力,最后再次精车达到尺寸。那时我们做的是国家的科研项目,不计成本的。
我们也试过用磨床加工效果不如精车的好。国营企业分工很细,因为我没有参与加工,只是知道大概的加工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碰到过,现在我也正在开发一个类似的件,我的铝板比你的大,800*600*10,不过公差还没到四丝的程 ...

感觉只能磨出来了~~

网友:
如果有量,做个平行度好的工装,用侧面夹紧方式,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采用真空吸盘,用盘刀飞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502胶水粘在铝工装板上,用铣刀飞面,每刀ap不要超过5丝。能达到要求,我们做过进口T6061,T7075  3mm的板 ...

请教,如何把工件取下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专业答复啊

网友(2014-10-13):
你使用日本神户制钢5052H112的材料,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不需要加工表面 原板面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有需求可以联系我 QQ52367989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碰到过,现在我也正在开发一个类似的件,我的铝板比你的大,800*600*10,不过公差还没到四丝的程 ...

我们是日本神户制钢5052H112中国的总经销 如果有需求可以联系我 QQ523679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