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伺服马达分布在圆周......,领导说法对吗

楼主(2014-06-28):
各位大侠,请教下,

三个伺服马达分布在圆周,能不能保证三个伺服马达同时启动从而带动齿轮的转动!

       领导是一直强烈要那样做的,但是个人觉得呢,由于线路的问题,不好保证3个马达的同时启动,然后久了会使齿轮磨损严重!

    所以,有哪位大侠能够讲解下呢!

网友:
行是行,这个就涉及到马达控制策略和齿轮加工精度,比较难

网友:
你领导是个2B

网友:
你领导的想法很天真。达到绝对的同步是不可能的,这个要看精度要求了。伺服电机同步控制是个大课题,我以前看过一些人写的论文但看不大明白,也不知道现在的技术水平到底能控制到多精确。我也看过一些网友发的控制方案,好像是用plc的定位模块控制两个伺服电机同步的,具体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从字面意思来说,是不是要求超高的精度?

网友:
理伦上可行,实际上太难了

网友:
伺服马达可以说是伺服系统的核心元件之一!

网友:
数控机床上就有双伺服电机驱动
但也存在同步问题。
伺服系统也有双驱动解决方案。
三个驱动确实有难度。

网友:
这要看运用的具体情况,理论上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