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如何近似展开?

楼主(2014-06-28):
不规则圆台面,上下平面平行,四象限界线与上平面交角如图所示,求解近似展开

网友A:
你都没说明白上下面的信息,无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说明白上下面的信息,无法计算。

就是一个不规则圆台,要求对其圆周曲面进行展开,顶面与底面平行,顶面是一个圆形平面;从顶面正交切四刀,有四条交线,每条交线与顶面的夹角如图所示。将圆台圆周面展开

网友(点评):
哈哈,这个无穷解。上下底面平行,上表面是个圆,从上表面引四条线与底面的平面有4个交点,且问4个点能确定一个不规则图形乎?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网友B:
你这 是 钣金展开图,,要有大小圆直径,,和高,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 是 钣金展开图,,要有大小圆直径,,和高,才行

不规则圆台,你先假设,我要思想

网友B:
展开图  有五种方法,,    常用 平行,射线 ,三角形法,,  你这个用三角法  和射线法 都行,,,你给我个数据   我明晚  帮你弄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展开图  有五种方法,,    常用 平行,射线 ,三角形法,,  你这个用三角法  和射线法 都行,,,你给我个 ...

顶圆半径250mm ,两平面之间垂直距离150mm ,四交线与顶面夹角角度分别为90°,110°,126°,110°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不规则圆台,要求对其圆周曲面进行展开,顶面与底面平行,顶面是一个圆形平面;从顶面正交切四刀 ...

四个点用样条在平行平面内拟合

楼主:
引用 楼主:
四个点用样条在平行平面内拟合

你先假设四点共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

怎么展开呢,学习下

网友:
1、如图一,  把  圆O1、园○2平均分成16分。(越多越准确)
2、连接弦长A′1′。则出现直角三角形A′1′A,即能得到A1′长。
3、作直线AA′
4、依A点为圆心,A1′长为半径作弧。
5、依A′点为圆心,弦长A′1′为半径作弧。两弧交于一点,即点1′。
(因为弦长A′1′约等于弧长A′1′,所以取弦长A′1′等于弧长A′1′。).
6、设:○1上点1在○2上的投影为X,则出现直角三角形△1X1′。即能得到11′的长。
7、依A点为圆心,A1长为半径作弧。(因为弦长A1约等于弧长A1′,所以取弦长A1等于弧长A1′。).
8、依点1′为圆心,11′长为半径作弧。两弧交于一点,即点1.
9、同理得2′  2      3′         3             4′                 。。。。。。。。

表达不清楚,,,,,可加QQ535334525

网友:
呵呵  这个不规则的图形 你竟然妄想用4个点来表达? 你让微积分情何以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