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中的螺栓螺母如何装配,是阵列的还是装配后再插入?

楼主(2014-06-28):
询问两个弱弱的问题:

1.装配体中的螺栓螺母如何装配?是阵列的还是装配后再插入?

2.另外零件上装螺栓的孔是拉伸出来好呢还是异型孔好呢?

为什么??  期待大牛的出现!!

网友:
1,第一个问题没看明白;2、异性比较好,画沉头螺纹孔都比较方便,出二维图也很方便,另外装配螺丝时也比较好

网友:
第一个问题,你应该说的是在三维软件里面吧,一般都是装好一个后再阵列。

网友(点评):
位置不规则的话,你咋个阵列

网友:
习惯插入后再阵列!

网友:
智能扣件好不

网友:
孔不规矩的,当初在零件建孔就用异型孔向导,这样在装配体中使用特征阵列零件

网友:
画孔时,能用异型孔向导就尽量用;
装配时,先装一个螺钉,然后用特征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