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视觉系统刚出模的铸件,450度是否影响成像和处理

楼主(2014-06-28):
求助各位先进,问题如下,

使用机器人视觉系统定位抓取刚出模的铸件,铸件温度在450度左右,请问是否会影响视觉系统的成像和处理?

另摄像头是安装在机器人臂上(或抓手)还是在其它的定点好呢?

机器人取件后,立即将铸件放置至其它处理工位,每次取开模工件的时间间隔为200秒以上。

网友A:
模具压出来的位置不会偏差很大,需要视觉吗

网友:
450度,用高温型红外就不行了,要用中低温的,做‘环境区隔’,找人给你写一个算法,边界你自己设定,到现场调试一下,最终定边界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
2楼说的也是啊,有必要用视觉系统去作为取料的条件吗?

网友:
每次抓取位置偏差不大的话,摄像头固定在旁边可以。对二维图像进行分析。
                                       ,也可以安在手臂上,每次在同一位置进行拍照,对二维进行分析。

每次抓取偏差大的话,摄像头安在手臂上,两个摄像头,然后对三维图象进行分析。这个计算比较麻烦一些。国内听说做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具压出来的位置不会偏差很大,需要视觉吗

就是因为位置偏差很大所以才会考虑使用视觉的呀!

低压浇注,开模后铸件自上模顶出,垂直落下至接工件的治具盘,每次位置都会有偏差。

由于现场和既有设备条件限制,改造幅度有限,才会考虑视觉定位的,谢谢 !!

网友:
视觉系统最好安装在固定的位置,机器手一直运动可能导致视觉失真 ,温度对视觉影响不大

网友:
个人感觉位置够的话,定点最好。地方不够就装在机器人上了

网友:
爱德利想知道机器人的视觉系统是什么。具体是指什么!

网友:
摄像头放太近的话,摄像头能否承受的了这个温度?太远的话恐怕成像不清晰,对相机和镜头要求较高,对光照也有要求的,楼主要综合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