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切点距离

楼主(2014-06-28):
如图,求切点距离和计算公式,计算步骤讲的详细些,谢谢

网友:
这样作辅助线应该可解。

网友A:
这是几何学的

网友(点评):
实打实!不管是中学的,还是小学的,只要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都是宝贵的学问!

网友:
解相似三角形

网友B:
自从有了CAD,这种计算我就没用过,直接做图,用DI命令一点,直接读出来。

网友(点评):
CAD就是个大计算器。

网友(点评):
懒人自有懒办法,我从来就一个喜欢偷懒的人。很多时侯,现成的工具,比如CAD能帮不少忙。

网友:
楼上都是高人,俺也是

网友:
点击可以看大图,也不太大。

原理大概是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几何学的

现在我已求出CD距离,Fd的距离怎么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几何学的

你好,谢谢你的解答,我按你的办法求出了Cf,现在Df和Cf怎么求,谢谢!

网友(点评):
EF/DE=DE/CE 可求EF DF=SQRT(DE*DE-EF*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几何学的

已经算出来了,谢谢你,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从有了CAD,这种计算我就没用过,直接做图,用DI命令一点,直接读出来。

感觉自己手算出来才是真正的高

网友:
几何问题相似三角形+个勾股定理就好了

网友:
悲剧啊,都是电脑画,直接出结果
圆心到切点的划线与切线必是直角,利用(cos a)^2+(sin a)^2=1可以先算出需要求得的长边尺寸,再计算短边的那个尺寸就好计算了

网友:
各种高手啊,

网友:
软件里直接测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