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车床(手扳式的)怎么安装铣刀

楼主(2014-06-28):
如下图 设备是老古董了

请教各位师傅兄弟姐妹

网友A:
做一个芯棒把锯片装上。芯棒一头夹在仪表车卡头上,锯片用螺母锁紧,像砂轮机那样的,做好工装的话 在仪表车上可以铣削很多东西,就看你怎么玩了,明白吗?

网友(点评):
我琢磨琢磨 谢谢!关注

网友:
好吧,见识了,你这仪表车都是改装过的吧,原来我们用的都是主轴装零件,刀架装车刀,靠手进给的

网友(点评):
是呀 ,,现在主轴要装刀 洗个切口

网友:
楼主这是把车床当没Z轴的卧铣用了。
如2楼所说,车个转接柄就可以了。
最好是找个新夹头,头部加长,自车,精度比较好。

网友:
楼上很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芯棒把锯片装上。芯棒一头夹在仪表车卡头上,锯片用螺母锁紧,像砂轮机那样的,做好工装的话 在仪表车 ...

会不会甩 运转的时候

是用弹簧夹头夹住芯棒吗??

能不能利用 主轴那个外螺纹

网友(点评):
自己车一个芯棒 弹簧卡头夹 的。可以加我QQ *** 细说

网友(2014-08-04):
自己车一个芯棒 弹簧卡头夹住,棒心头上车台阶挑螺纹上锯片上索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