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阀控制气路求助

楼主(2014-06-28):
这是个焊接夹具,用气缸压紧。描述在图片上

楼主:
这图没弄好,手机拍的,哎

网友A:
我觉得气缸用杠杆带弹簧的即有压缩空气进入塞腔然后气缸伸出没有自动缩回。阀1-5都是两位三通的,可以根据你的流量选择阀的大小。如图把电控阀改为手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气缸用杠杆带弹簧的即有压缩空气进入塞腔然后气缸伸出没有自动缩回。阀1-5都是两位三通的,可以根据你 ...

非常谢谢,让我再想想

楼主:
看明白了,再次感谢

网友B:
楼主能否发个正拍的图给我看一下?发图时要考虑到他人的感受,我的脖子吃不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发个正拍的图给我看一下?发图时要考虑到他人的感受,我的脖子吃不消了。

有没有治好你的颈椎病????开玩笑的
手机拍的,没有弄好,请谅解,
看三楼的回复,可以实现我的功能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