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钢加工技术,请教

楼主(2014-06-28):
          工业圆钢普圆Q235材质,25MM加工成29-30MM ,或30MM加工成34-35MM .(滚压梯形扣)

请教各位,可以做出来吗。现在是螺母是6螺距,能6螺距做出来最好。或8-10螺距出来也行。
请教机器用什么样的。  滚压的刀具需要什么样的。

网友:
这个这个等高人吧

网友:
那要看你的滚丝机床能不能承受的了,还有滚丝轮有没有人愿意做,这么大螺距的螺纹其滚压深度也很深,需要多大的挤压变形力?一般大规格,大螺距的螺纹是没见过用冷轧方式加工的,也有,那是日本生产冷轧滚珠丝杠的设备,需要几千万,你能买起吗?

网友A:
你这种 只见识过小螺距的  最大4mm
6mm估计不好弄吧

网友B:
标准螺距:理论高度:hX0.707。实际高度:hx0.5413。(h—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螺距:理论高度:hX0.707。实际高度:hx0.5413。(h—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 只见识过小螺距的  最大4mm
6mm估计不好弄吧

呵呵,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螺距:理论高度:hX0.707。实际高度:hx0.5413。(h—螺距)

按理论6螺距就可以出来实际做不出来吧。 刀具有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