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T1/2内牙 底孔尺寸,请教

楼主(2014-06-28):
请教:NPT1/2内牙 底孔大头与小头的尺寸,以及一般英制牙怎么换算内孔尺寸。

谢谢。

网友A:
这个相当于55度密封管螺纹,在机械设计手册可以查。

网友(点评):
纠正一下,NPT是60 度管螺纹,美国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相当于55度密封管螺纹,在机械设计手册可以查。

但是我要怎样确认底孔尺寸

网友:
如果是攻牙,底孔18.0

网友:
有螺纹手册可以查的。

网友B:
1/2-14NPT 钻孔径
使用铰刀时 17.48
不使用时17.86
NPS 18.26
可以留个邮箱,以前有社友编辑的螺纹换算表,我下载了
在转发给你!

网友C:
布锥管螺纹基本尺寸及公差(牙形角60°)NPT

标 号

螺纹代号
基面上的直径
螺纹长度
端面大径
有效长度
管端至基面长
-02
Z1/8”X27
10.272
9.519
8.766
7
4.102
9.986
-04
Z1/4”X18
13.572
12.443
11.314
9.5
5.786
13.255
-06
Z3/8”X18
17.055
15.926
14.797
10.5
6.096
16.674
-08
Z1/2”X14
21.223
19.772
18.321
13.5
8.128
20.715
-12
Z3/4”X14
26.568
25.117
23.666
14
8.611
26.030
-16
Z1”X11.5
33.228
31.461
29.694
17.5
10.160
32.593
-20
Z1.1/4”X11.5
41.985
40.218
38.451
18
10.668
41.318
-24
Z1.1/2”X11.5
48.054
46.287
44.520
18.5
10.668
47.387
-32
Z2”X11.5
60.092
58.325
56.558
19
11.074
59.4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锥管螺纹基本尺寸及公差(牙形角60°)NPT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14NPT 钻孔径
使用铰刀时 17.48
不使用时17.86

能不能发给我一份学习学习18626086223@163.com

网友:
用基本直径算基准距离算!(d空口直径-d(基准直径)/基准距离=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