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焊需要用特定的模具来定位吗

楼主(2014-06-28):
碰焊需要用特定的模具来定位吗。

需要设计的时候 接触的位置凸起个点,好让他们碰焊吗。

有什么特别的金属是不能用来碰焊的吗

一般来说碰焊受力好 还是激光焊好

网友:
你说的是电阻焊?当然需要夹具来定位,一般用于汽车上的钣金件焊接。

网友:
比如碰焊螺母与结构件碰焊,那凸焊螺母上有几个凸点,另外还有凸出圆柱体用来与孔定位,当然产品结构上也必需有适应凸焊螺母的孔.在这种情况下不需夹具.如果是结构件在一起组焊,那一定要工装夹具来定位.

楼主:
谢谢 那意思就是说 产品设计的时候也要做到跟 碰焊螺母 一样要有凸点好让两个零件号碰焊吧?

网友A:
不需要,只要凸焊螺母或螺钉上有凸点就行了,被焊件上有相应的定位用孔就行了,凸焊螺母或螺钉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可在网上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只要凸焊螺母或螺钉上有凸点就行了,被焊件上有相应的定位用孔就行了,凸焊螺母或螺钉有相应的国家标准 ...

我是说零件与零件的碰焊 要设计凸点吗。

网友:
当然需要的,如果螺母上有,工件上就不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说零件与零件的碰焊 要设计凸点吗。

板件跟板件我见过  根据板件的大小 要做相应的 几个定位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件跟板件我见过  根据板件的大小 要做相应的 几个定位孔

特定零件—(板类、平整类等)主要是电阻焊效率高。

请问定位孔是在板件边缘还是哪里?这个孔影响美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特定零件—(板类、平整类等)主要是电阻焊效率高。

请问定位孔是在板件边缘还是哪里?这个孔影响美观 ...

孔是自己开的, 固定夹具也是自己做的 材料好像是铜什么的 你问下点焊机的厂商 或者工厂老师傅 。
美不美观  都在你自己手里,孔是用来固定位置的,点焊的 焊接点(非孔点) 对于在焊件上的距离有点要求。
我知道的就那么多了  我也是看现场看来的  有错的话 请见谅。

楼主:
来位大神 把接下来的问题补充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