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工件谁能处理啊

楼主(2014-06-28):
大家看看图  有什么办法么  求高手解决

网友:
边上夹一块缺的匹配的来导向如何?

网友(点评):
好办法,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可不可以上下各压一块再加工。增加厚度。 或线切割。 愚见

网友:
上铣床啊

网友:
多块叠起来,一起钻,和上面  爱猫人士   说的差不多吧,不过孔不在中心,也不好夹!

网友:
不是发贴过了吗?可以车,做夹具或直接用四爪卡盘,可以铣,普通铣,数控铣,加工中心都行,钻其实也行,但是估计你磨钻钻头,装夹冷却,主轴转速都不怎么会根据实际的加工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还是铣最合适

网友:
可以车

网友(点评):
本就是个车件,量少上“花盘”,尾座死顶尖找正;量大做简单夹具,找正用阶梯销轴。

网友:
叫我来干还是用钻头扩,或用多刃铣刀更好.

网友:
这个看厚度了啊
薄的话 几个叠起来 线割
厚的话 还是钻头

网友:
加工这类不论是车是铣还是镗,关键是那种方法找正块,如果要用孔找正,车最好,如果是用边找正,就选铣或镗,钻头磨成薄板钻,可以当镗刀用。

网友:
晕死,这个材料是铝,只要上车床镗就可以了,不要说0.10,就是0.05也不成问题,只要你工装做好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  可以镗啊

网友:
这个可以上车铣镗等机床加工,但是加工前必须处理开口处,否则就是变形,边不齐,翻边什么的!

网友:
四爪卡盘,线切割,内镗刀,主法很多啊.

网友:
可以线割呀,先利用内控,找出中心,然后割40的孔,我记得,铝合金也可以的线割的,曾经割做,用的是普通的快走私。

楼主:
谢谢大家  学习了  另外线切割代价太高   我找便宜的而且能大量生产的办法

网友:
关键看产品厚度,5mm以内线切割,量大的话就开模具冲吧,产品厚的话建议车床或者镗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