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两个铜件之间的缝隙?

楼主(2014-06-28):
如图;我这个叶轮工艺:加工成两部分(从流通分开)--------乐泰胶640粘接---------铆接在一起--------精加工而成。
总体老外评价不错。但两部件之间的缝隙。老外要求改善:状态要求几乎看不出来存在缝隙。
如图:左边一个就是个废品。右边的勉强合格。
求助各位大侠是否有良策。
我现在的改善方案。粘结胶时涂平并使用小工装锁紧(减少缝隙)。精加工后,再砂纸抛修一下。
即将的方案:混合胶+铜粉抛一下或使用双组份铜质修补剂(暂仅是听说尚未采购)。

网友A:
目的决定做法,关键是,该零件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缝隙导致灰尘进入并且腐蚀,那需要压紧。另外如果该零件会转动发热的话,一般胶水有可能会失效,特殊的或许可以。

网友:
学习,直接机加没有缝隙要多高手?

如果采用模具从两面强力加压,并且用弹性物质消除压紧间隙,然后再加工,不知行否?

网友:
在粘接面上车出外环边高出一点,内部低一点,以容纳胶,外缘不抹胶紧密接触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不是有槽吗?不好吧.还是加压胶好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当两个零件的平面精度很好时,可以几乎看不出来,零件倒角处要保持尖锐不可倒角,可以装配后合并加工一下,譬如做表面打磨,利用加工时产生的挤压变形填充缝隙,可以至缝隙很小看不出来。

网友:
胶+铜粉+抛光,不知可行否,用过铁粉补缝,铜粉没试过,望楼主试过之后给予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的决定做法,关键是,该零件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缝隙导致灰尘进入并且腐蚀,那需要压紧。另外如果该零 ...

现在产品的性能个方面指标均可以满足客户要求。
现在主要是改变外观。

网友:
加工时不倒角

网友(点评):
就没倒角。我们的产品80%的可以达到右图的状态。有20%的存在不同程度的左图状态。人工粘胶嘛受控的程度受限制

网友:
首先要说明这个工件在使用时是整体使用的还是需要从粘胶部位分开使用的,如果是整体使用的建议粘胶的结合面光洁度不要太高,结合面平整度和光洁度过高的话就没有胶层留存的空间,没加工前感觉缝隙很好,加工时就很容易分裂形成缝隙,建议粘胶面做成凹面,周边留1毫米左右的无胶结合面,布胶位置低0.1~0.2毫米,保证一定的胶层厚度,且布胶面保持一定的粗糙度,施胶时注意布胶均匀,排除胶内空气,双面布胶,然后施加一定的压力,保证周边无胶结合面严实无缝隙,保持一定时间后再加工。

网友:
压铸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摩擦焊?

高頻焊接

网友(点评):
高频能焊铜吗?

网友:
乐泰640是单组份的胶吧,你试试双组份的胶,比较强

网友: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保证两平面的平面度够好,结合后精加工一次,都不会有多少痕迹的。

网友:
在接缝的地方最好开密封槽,压上密封圈或垫,两部分用螺栓连接。

网友:
用激光焊接,再精磨外圆

网友:
采用镶嵌法可行不,这样可以达到严丝合缝,几乎看不到缝隙,让缝隙留在上面或者下面,然后铆接。

这样说不定连胶水、精加工都不需要了

由:       加工成两部分(从流通分开)--------乐泰胶640粘接---------铆接在一起--------精加工而成

变为:    加工成两部分(从流通分开)---------铆接在一起

只是流通处会有台阶,是否有影响

模具行业都是这样干滴

网友:
喷砂!!外加抛光  !外加建议 加两到四个小型螺丝来紧密   当然  我这是不知道你的产品真正的用途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頻焊接

可以,我们这线缆端子多是高频焊的.

网友:
加工时外圆留余量,粘合后钝刀修一下,我们以前车铜就这样搞过,一点开不出接缝,菜鸟勿拍

网友:
个人认为即将的方案可行,从图片来看,如果两个零件铆合得好,接触面是没有缝隙的,估计是你加工两个零件的表面时平面度不够好,两个零件结合时在眼光看来外面是有缝隙的,铜粉与胶一定比例粘合填补外面间隙再打磨,就看不到了

网友:
挤压   挤压

网友:
直接机加没有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