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垫圈性能等级选择

楼主(2014-06-29):
           平垫圈通常是各种形状的薄件,用于减少摩擦、防止泄漏、隔离、防止松脱或分散压力。 许多材料和结构中都有这种部件,用于履行各类相似的功效。受螺纹紧固件的材料与工艺限制,螺栓等紧固件的支承面不大,因此为减小承压面的压应力保护被连接件的表面,其采用垫圈。
           平垫圈主要用于减小压强,当有的部位拧紧轴向力很大时,易使垫圈压成碟形,这时可改用材料和提高硬度来解决。
           平垫圈性能等级分为100HV级(C级)、200HV和300HV级(A级),在实际运用中如何选择?请看下面:

网友:
可能在汽车等行业要精确选择。
据我所做的行业,冶金,以及矿山机械等,都没有这么讲究。

网友:
普通民企很简单,标准件不行就换成自制件

网友:
"用于减少摩擦"?
普通平垫圈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是俗稱的ORING嗎?

网友(点评):
O-ring 是O型圈。平垫圈就是washer

网友(点评):
更精确点,是plain washer

网友(点评):
大大 說plain 我就知道啦^^

网友:
it should be flat washer

网友(点评):
哦,哪个地方说“flat washer”?GB是plain washer

网友(2014-12-17):
flat washer和plain washer一样,都是平垫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