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爪自定心卡盘夹持阀体的可行性分析

楼主(2014-06-29):
各位前辈,想请教一下三爪自定心卡盘夹持阀体的可行性。请各位不吝指点,非常感谢!!!
以下是口径为200mm阀体简图,毛重60kg,红色部分为加工位置,采用三爪夹持一端加工另一端,加平衡铁,无顶尖及中心架做辅佐。
请各位分析可行性(以及加工效率/加工质量/加工安全性)及加工注意事项。
另外各位前辈对加工这类产品的夹具方案有什么好方案。

网友:
加工第一面基本不成问题,但要考虑拔模斜度,做专门的卡爪,第二面就不行了,普通三爪是保证不了同轴的.

楼主:
呵呵 多谢指点 阀门毛坯砂铸 没有拔模锥度

楼主:
多谢指点 毛坯是砂铸 无拔模斜度
关于同轴度 加工余量够的话 找正就行
我担心的是不平衡性带来的离心力

网友:
工件有多重,如果工件不大这个加工方案没有问题,我公司做过类似加工方案,可行。

网友:
大工件的话,本身转速不高,问题不大,如果想加配重来平衡,现在SW功能这么强大,做个质量分析就可把重心求出来了,然后你就按此重心调整是了.

网友(点评):
一直不明白、、重心在SW上坐标能够找打到, 怎样来计算实际需要添加多少配重呢? 大侠要是知道,可否告知一二?

楼主:
工件较大 毛重60kg

楼主:
呵呵 我也是这样想的 担心加工不稳定 甚至出现工件飞出来

楼主:
要是有中心架辅助的话就好啦

网友A:
还是推荐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推荐工装,,,,,,,

呵呵 工装是好 安全有稳定

网友:
方案一;上卧加 靠操作台旋转实现。
方案二;设计个和我头像的旋转工装。因为工件大,不建议上卧式车床。上立式车床稳定性好一些。
方案三;l老办法;一夹(内孔)一顶。一刀活先加工两外圆,然后再一夹一辅(使用鸡心架中心架类似的辅具)(夹持外圆)也可实现

网友:
有这种的夹具,量大的话还是考虑专用夹具吧!

网友:
大侠有专业制造分度夹头的,去订做一个就可以,不过贼贵贼贵的。
你在网上找一下?《分度夹头》就出来了
你这个两分就可以了,如果搞一个回来加工就变成贼快贼快的了。

网友:
如果只是平端面,用圆盘铣似乎更快些

网友:
高人真多

网友B:
1. 以中心凸台定位 ,上镗床。 2. 以端面定位,上立洗。
如果您只有 车床的话, 亲,那就。。。。。。。。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以中心凸台定位 ,上镗床。 2. 以端面定位,上立洗。
如果您只有 车床的话, 亲,那就。。。。。。。。 ...

呵呵 阀门以车为主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件较大 毛重60kg

照你说的 重量 还是用四爪的好  三爪容易绝活

网友:
可能用镗 铣会比车好 安全 装夹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 阀门以车为主啦

是呀 ,不过对于大件来说 ,也是需要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呀 ,不过对于大件来说 ,也是需要堂的

多谢前辈指点 这边镗床用得不多 大件用立车比较多

网友:
卧式的数控镗铣床可以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