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圆台在进行卷取运动时同时进行上下运动,如何保证匀速卷取?

楼主(2014-06-29):
一个圆台在进行卷取运动时同时进行上下运动,如何保证是匀速卷取?

网友:
设计这种机构,用数控来控制么.

网友:
圆台的旋转轴上面套一个圆柱凸轮  通过连杆实现圆台的上下运动  连杆同凸轮曲线一起协同工作8 \0 P. @( V0 n4 R4 m
这样圆台一边旋转一边上下匀速运动就可以了!

网友:
多大的圆台?如果是尺寸比较大,尽量采用卷筒轴水平放置,卷制过程,卷筒旋转加平移,比较好一些。大型卷线轴很少有立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