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工作压力和公称压力的区别是什么啊

楼主(2014-06-29):
PN是公称压力,PB是最大工作压力,不懂他们的区别在哪。。大家帮帮我

网友:
公称压力是考虑安全系数后的压力,最大压力是危险的。

网友A:
公称压力也就是额定压力,能够长时间保证寿命条件下工作的最大能力。而最大工作压力是极限压力,是安全条件下的极限能力,但无法保证设备设计寿命。也就是说设备设计时都有一定的裕量。就像很多压力表,有一段绿色区间,一段橙色或黄色区间,最后就是红色区间

网友:
最大工作压力是不是安全阀的设定值??

网友:
前面是个悬崖,
你离他两米的时候,有条白线说,过线危险
你到边上0米的时候,说再往前面一点就挂了
两米的线叫公称,0米的线叫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称压力也就是额定压力,能够长时间保证寿命条件下工作的最大能力。而最大工作压力是极限压力,是安全条件下的极限能力,但无法保证设备设计寿命。也就是说设备设计时都有一定的裕量。就像很多压力表,有一段绿色区

说的太好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这跟电机的额定电压和最高电压 是一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