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避免三位五通中封电磁阀在中封位置漏气

楼主(2014-06-29):
怎样避免三位五通中封电磁阀在中封位置漏气?有没有什么气路设计可以避免?谢谢

网友:
是不是在中位时无故漏气?换新阀也一样?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吧。只能换新的了

网友:
气动的阀分不分中位机能?

网友:
气路上接两个气控单向阀,封的死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