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棒料小孔加工,有什么高效的加工设备和方法?

楼主(2014-06-29):
请教各位社友:
有一批直径2.5MM的45#钢棒料,长度100MM,要在其中一端加工一个直径0.5MM正负0.002MM的盲孔,2.5MM深。

精度要求精密定点中心盲孔

请问有什么高效率的加工设备或加工方法?

网友A:
有没有搞错啊。直径2.5mm,两端钻直径0.5mm孔,深2.5mm,怎么是盲孔呢?

网友(点评):
又不是在外径上钻孔,在端面钻孔。

楼主:
直径2.5MM         长100mm                 一端钻一个0.5MM孔    2.5MM深的盲孔  不是叫盲孔 那叫什么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搞错啊。直径2.5mm,两端钻直径0.5mm孔,深2.5mm,怎么是盲孔呢?

直径2.5MM         长100mm                 一端钻一个0.5MM孔    2.5MM深的盲孔  不是叫盲孔 那叫什么孔啊?

网友:
正负0.002,两个η,很难达到,主轴转速要达到2万以上,必须要有冷却.一般的普通小台钻是做不到的.

网友:
就算打好孔了,楼主有检测设备和检测人员吗?要是我,果断地发到日本去做。

网友:
昨天就看到这贴了,本不想说的,这样的问题太多了,但因为说说可能还是会对你有好处:关键是你要找到合符要求的钻头,钻头钻了后,实际钻出的孔尺寸都要大点,所以你要先找到直径偏小点的钻头(选靠近0.498的钻头),你必须还要试钻几个,以便再挑选钻头的直径,看钻出的孔能否达到要求,小台钻一般能达到4000转以上的转速就可以了,对小台钻的要求是主轴不得有间隙(就是中心孔定位稳定的意思),西菱的台钻完全能达到你这要求。

网友:
这个公差也太小了吧,日本也不一定就能做啊,看看能不能改一下设计

网友:
哦。两头钻孔。那可以用细孔放电,很快的。不知道楼主做这个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