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机6140数车,一转刀架就跳闸

楼主(2014-06-30):
    各位大侠,本人有一台云机6140数车,前两天突然刀架发生问题,一转刀架就跳闸,大家帮助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万分感谢。

网友A:
检查霍尔器件是否失效,这样造成检测不到刀位信号后,局部短路,或者因为频繁使用,接线松动,一转就碰线造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霍尔器件是否失效,这样造成检测不到刀位信号后,局部短路,或者因为频繁使用,接线松动,一转就碰线造成短路 ...

多谢,我试一下。

网友:
典型的漏电或者短路,看你接的是漏保还是断路器。有东西破掉了。

网友:
我的思路,1刀台380V电源短路活漏电接地。检查配电箱接触器是否烧坏击穿,检查刀台电机接线端子是否击穿。检查三线的分线盒是否进水。检查线路是否有破口。电机烧坏也有上述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