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刀具耐用问题

楼主(2014-06-30):
用数控车床车削ø2.3mm的45#圆钢的外圆以及锥度,用什么车刀最耐用?

网友:
2.3还是23?,2.3直径用车削的话,我也不晓得如何保证尺寸了?

网友A:
能把问题说详细点吗?直径2.3毫米,长度呢,公差呢?
45号钢,直径这么小,用加工钢件的刀片,选锋利的槽型,试几款刀片,哪种寿命最好就用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问题说详细点吗?直径2.3毫米,长度呢,公差呢?
45号钢,直径这么小,用加工钢件的刀片,选锋利的槽型 ...

ø2.3mm  长100mm     削长30mm   削到2.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