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性栏里面有下拉选项的点击后会自动回去,没法选择

楼主(2014-06-30):
    solidworks画图时,属性栏里面有下拉选项的,点击后会自动回去,没法选择。之前还好好的,突然间就变成这样了。
    比如,我添加了一个尺寸,在属性栏里面想设置精度,点击那个下拉箭头之后它会展开,但是立即又回去了,没发选择啊。坐等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鼠标是否出问题了?按说不会自己缩回的?都是这样的还是就是一个?

网友(2024-10-04):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