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标注引线

楼主(2014-06-30):
我用的”le“老是标好之后会变形。出现好几次了,也没复制,移动之类的,画着画着就变形了。
请问大家标注引线是咋么搞的

网友:
貌似我用的时候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我从来不曾发生过这类现象.

网友:
是不是绘图的模板有问题?2012版的AUTOCAD有这种类似情况

楼主:
我的是CAD2010  装了PCCAD2010  引线是用CAD自带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